关于配方的问题

楼主(2013-11-24):
我用版主的“配方-说明”的方法做了一个配方,只是将16位的“索引寄存器0”换成了32位的“索引寄存器16”,系统寄存器LW9200换成了LW9230,我一组有10个数据,如果我将“上一组”做成第减10,我的“第N组配方”里的数字就按10的倍数第减,但是版主的“上一组”是第减9,而“第N组配方”里的数字是按1第减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显示组号的数值显示元件使用了比例转换功能,将原始数据缩小了9倍。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问题解决。只是“比例最大值”和递加或递减数字的关系我不是好明白,是试出来的。请版主给我一个公式。

网友:
点数值显示元件或者数值输入元件,点到数字格式,再点右下角的帮助,点击帮助界面里面的各个区域会提示你如何使用这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