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三菱fx1n RS232 通信

楼主(2013-11-26):
我有一个  MT6070的屏由于COM1和COM3已经用于温控仪和数显电表的通信。现在想再加一个FX1N的PLC(不加模块),采用RS232接口,用COM2,可行吗?可以的,要怎么设定。

网友:
不加模块需要使用SC-09编程电缆去连接触摸屏和PLC。
添加一个FX PLC,选择COM2口,接口类型选择RS-232。
通讯线接法是触摸屏的 4 6 5接编程线的 2 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