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LS 120S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3-11-26):
本人使用MT6070IH与PLC  和一把广濑电钮枪通讯,都是232标准接口,使用各个接口和电钮枪都可以通讯上,在和PLC通讯时就报PLC NO RESPONSE   !!!!急

网友:
PLC类型要选择LS MASTER-K CPU Direct,按默认设置。PLC那边确定下通讯参数和触摸屏中设置的一致。

楼主:
这个都是对的!我在前面有发的帖!就是您刚恢复的那个!您说的我全做了!问以前的老工程师说有可能是端口默认的问题?但更换默认COM1端口后依然是一样的!

楼主:
通讯已经建立上了!  将波特率改为38400就OK了

网友(2014-01-08):
我也试过,也打电话问威伦公司人员,他们回答都是上面的结果,结果是不行,是不是真的 将波特率改为38400就OK了,建议威伦公司放上示例

网友:
PLC类型要选择LS MASTER-K CPU Direct,按默认设置。PLC那边确定下通讯参数和触摸屏中设置的一致。
引用 网友A:

你新建一个工程,默认设置就是38400的波特率。按上面步骤仔细操作,检查一下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