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通信

楼主(2013-11-26):
现有一威纶通屏MT6100i,需要与2台三菱的PLC FX3U系列通讯,请问怎么实现?直接用PLC自带的通信口可以实现吗?
还是PLC需要加扩展模块FX2n—485BD吗?谢谢!

网友:
其中一台要加通信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实现呢?PLC自带的通信接口是RS422的。

网友:
一台触摸屏里面选择RS 485 4W连接方式,PLC程序不用修改。
另外一台触摸屏程序里面选择FX 232/485BD ,根据你BD模块去设置参数,PLC程序里面要设置专用协议通讯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台触摸屏,通过触摸屏的一个通信端口,连接2台三菱的PLC,怎么设置呢。在触摸屏EB8000里面设置不能使用同一个COM口。

网友:
应该可以用一个通信口同时与多个相同的PLC连接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需要给2台PLC都配485BD模块,通过站号的不同去通讯。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需要给2台PLC都配485BD模块,通过站号的不同去通讯。

一直在浏览一屏多机相关帖子,我们现在的需求是一屏可能要对接5-7个三菱的PLC主机,如果给每个主机都加一个通信DB就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