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和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26):
买了新屏MT6100I在线摸以正常,和三菱FX2N通讯时显示PLC NO RESPONSE接线方式是触摸屏的 1 2 3 4 5 脚分别对应PLC 的 4 7 1 2 3 脚。并且 按说明书做了好几次都不行,难道屏有问题、?、、还是有其它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
看下触摸屏型号有没有选错。其他参数和接线按照PDF方式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还有没有另一种通讯方式/、????

网友:
也可以用SC09编程电缆通讯,触摸屏程序里面PLC参数的接口类型设置为RS2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了可以通讯 了,但是用RT485还是不行。不过能用就行了。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