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做从站和MT6070通信(MODBUS RTU)

楼主(2013-11-27):
哪位大哥能给我个“台达ES系列PLC做从站和MT6070通信(MODBUS RTU)”的实例吗,昨天整大半天都不行,谢谢了,可以发到我的邮箱,yi2012@126.com

网友:
PLC类型直接选择MODBUS RTU (zero-based addressing),PLC程序里面选择RTU模式,通讯参数和你触摸屏程序里面设置成一样的。
画面上面0X 1X 对应M地址   4X对应D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要挂着其他从站,采用标准MODBUS RTU协议需要怎么设定?

网友:
PLC类型直接选择MODBUS RTU (zero-based addressing)
0X 1X 对应M地址   4X对应D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其它的仪表选择了COM1为MODBUS RTU协议,COM3用了另外一种协议,并且已经通信成功。现在就是想加个PLC(带485通信)作为从站也是使用COM1,这种想法可行吗?  PLC的MODBUS地址我自己可以查的到。

网友:
可以,2个设备设置不同的站号。
通过在地址前面+‘站号#’来区别不同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