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 V5WV 怎么设置穿透。。是否正确。。

楼主(2013-11-27):
怎么理解1号  及 2号  怎么样 实现穿透

现在是1号端口连接FX3U LPC  2号端口连接  USB-RS232端口 这样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
这这个触摸屏型号应该是TK6100iv5吧?你看标记,COM2口是485,也是在左侧,6脚是负,9脚是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QQ多少。。。。。

网友:
那将右边端口的4 6 5和电脑串口的2 3 5连接起来的.将对应端口的通讯参数设置好。
然后将LW9901设置为2
LW9902设置为1
LW9903设置为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O(∩_∩)O谢谢指导。。。

网友(2015-12-29):
前辈你还有MT6100i穿透通讯设置详细的操作步骤吗,特别是电脑和触摸屏的自己焊线怎么连接的,是不是只能用台式机进行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