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存储空间不足,,咋回事

楼主(2013-11-29):
下载程序后 开启工程,提示storage space insufficient (存储空间不足)。。。请问该咋弄好呢?

网友:
在事件登陆或者资料取样中,选择保存的路径为USB1、USB2或SD卡,但是触摸屏上没有插入U盘或者SD卡,会提示storage space insufficient。

网友(2014-05-21):
选择保存的路径为HMI,但是会提示storage space insufficient。该怎么办?

网友(2014-10-19):
回复 网友A:

    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
下载文件时选择清除历史资料,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