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刚编好保存的工程,回到家就打不开了,提示格式错误呀。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11-29):
从工程打开  从打开文件  在单位刚编好保存的工程,回到家就打不开了,提示格式错误呀。好几天的心血的呀,求版主帮忙。

网友:
先试试能不能打开其他工程,比如EB8000目录下project文件夹中的demo程序。

如果能打开就是你程序问题:
试试先反编译程序再重新打开。
如果保存程序时有备份过的后缀为Bak1、Bak2或者Bak3的文件,试试删除掉这些后缀名重新打开工程。

如果那些程序也不能打开就重装软件或者换一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