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错误在哪里?

楼主(2013-11-29):
请大家看看我的错误在哪里?SetData,GetData里的地址偏移可不可以用变量?

楼主:
我找到错误在哪里了。应该是a[0],b[0]而不是a[5],b[5].

网友:
改成这样试下
float a[5],b[5],c
c=a[0]+a[1]+a[2]+a[3]+a[4]
b[0]=a[0]/c
b[1]=a[1]/c
b[2]=a[2]/c
b[3]=a[3]/c
b[4]=a[4]/c
GetData(a[0], "Local HMI", RW, 0, 5)
SetData(b[0], "Local HMI", LW, 2, 5)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其实,你应该这样
float a[5],b[5],c
GetData(a[0], "Local HMI", RW, 0, 5)
c=a[0]+a[1]+a[2]+a[3]+a[4]
b[0]=a[0]/c
b[1]=a[1]/c
b[2]=a[2]/c
b[3]=a[3]/c
b[4]=a[4]/c
SetData(b[0], "Local HMI", LW, 2, 5)
不然,你上面运算用的a[5]哪里来数据呀?

网友(2014-03-07):
同意这样的写法

其实,你应该这样
float a[5],b[5],c
GetData(a[0], "Local HMI", RW, 0, 5)
c=a[0]+a[1]+a[2]+a[3]+a[4]
b[0]=a[0]/c
b[1]=a[1]/c
b[2]=a[2]/c
b[3]=a[3]/c
b[4]=a[4]/c
SetData(b[0], "Local HMI", LW, 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