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PLC控制的显示该怎样做?

楼主(2013-11-29):
我想做一个既能设定PLC又能显示受PLC控制的运行方式的画面,比如我按下手动,在PLC具备手动的条件,就进入手动方式,并在“当前运行方式”显示“手动”,如果在PLC不具备手动条件时按下“手动”按钮,则“当前运行方式”显示以前的运行方式比如“自动”或“半自动”。我用了“PLC控制”没有达到效果,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当前运行方式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在机器处于不同状态时往一个地址里面写入不同的数据。多状态指示灯元件读取这个地址的状态,在不同状态使用不同的文字来表示。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离线模拟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