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模拟反应很慢

楼主(2013-12-02):
我用的MT6070IH与S7-200PPI进行离线模拟,触摸屏这边有一个加法的宏指令,用数字设定来触发宏指令,我希望是我设定的数字有变动,总量和百分比跟着就有变动,效果是能达到就是速度很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的电脑配置低?我在电脑上模拟S7--300PLC的程序还是很流畅的。

网友:
是离线模拟还是在线模拟?尽量在一个页面放置的元件少一些,地址用连续地址,程序中尽量不要用到PNG的图片,是否有大量的宏指令在同时运行?

楼主:
离线模拟。有一个很小的宏指令,而且是触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