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与离线模拟时出现HIM禁止访问的错误

楼主(2013-12-02):
发不了图片,英文如下:The HMI system is being prohib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 Please check if the HMI port no.8000 is occupied.请问下版主,我是直接打开下载中文里面的例程的,在线与离线模拟时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检查是否已经开启了一个离线模拟,关闭电脑上其他的组态软件。还不行就重启工程或者重启电脑。

楼主:
重装一下最新的软件搞定了

网友(2015-01-29):
原来是这样的呀

网友:
是因为你电脑目前在运行的其他程序占用了8000这个端口号,关闭其他占用这个端口号的程序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2016-01-06):
就是端口被占用改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