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3-12-03):
用RS485将屏跟DSP进行通讯,目前没有在线模拟的情况下,将屏程序下载到屏上后用COM2 (485)与DSP通讯,为了便于观察数据收发,485线上连接了一个485转USB 用于串口调试。在设置在线调试的时候 没有找到相同的COM口。问这样的设备条件,要怎么样进行在线模拟,目的就是为了省去屏程序下载过程。

网友:
直接可以通过电脑USB转485口接到DSP,然后在电脑上打开EB8000程序,工具--在线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不?你说的还是知道的,我想问具体怎么设置,而不是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
直接串口从电脑连接到DSP之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产生的那个COM口设置和触摸屏程序中的COM口一致,然后通过触摸屏程序在线模拟就可以进行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