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比较求助版主

楼主(2013-12-03):
我想做两个数据比如“A数据”和“B数据”,要求在两个数据不论是哪个有变化都要达到以下要求:“B数据”大于“A数据”时,“B数据”就为0,“A数据”大于“B数据”时,“B数据”就是输入的数据。我分别用了“B数据”受限于“A数据”的寄存器和一个宏指令来比较。用“B数据”受限于“A数据”的寄存器时,模拟时“B数据”只能为0;用宏指令来比较,“B数据”还是能大于“A数据”,我不知道该怎样做了,请版主和各位朋友给予指点,谢谢。还有一张图片。

楼主:
2pj是上下限取自寄存器的模拟画面,4pj是宏指令的模拟画面。刚才这两张图片发不出来。

楼主:
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
我已经将问题解决了。在宏指令里加一个中间变量就行了。美中不足的是用数字输入按键触发宏指令我始终没有成功。只有用周期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