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3-12-04):
您好   我买了TK6070IP  1wv的   说是用EB8000V465.06以上版本的   我只有EB8000V460版本的  麻烦给一套.谢谢。QQ:283900478

网友:
官网找找嘛,
http://www.weinview.cn/upload/EB8000V465.09_20131014.zip

网友:
在浏览器上面框里写上威纶两字就可以有了

网友:
到威纶网站重新下载软件,在安装一次

网友(2014-01-11):
回复 网友A:
I install the program and i dont find the TK6070

can i choice mt6070ip instead of tk6070

regards
Hosam

网友:
回复  30013576
I install the program and i dont find the TK6070

can i choice mt6070ip instead o ...
引用 网友B:

    各种6070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也说不太清楚。好象是有没有网口,支持不支持U盘、SD卡的差别,从组态编程上应该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