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穿透问题

楼主(2013-12-04):
请问一下威纶TK6070IH能与台达DVP-20MP的PLC做穿透吗,

网友:
可以穿透,TK6070IH只有一个RS232口和一个RS485口,因此触摸屏与台达PLC之间采用RS232连接之后,电脑与触摸屏之间需要使用RS485 2W来进行连接,电脑的RS232串口需要转换成RS485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