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B8000有没有刻度元件啊?谢谢

楼主(2013-12-04):
类似这样自己可以定义上限、下限、刻度间隔之类的

网友:
有的!在文字左边就是刻度。你自己写上数字就好了!还有就是你用什么上下限,能不能用棒图加刻度实现呢?

楼主:
谢谢阿东哥,
我要的就是刻度的数字标注。就是给出“下限=0,上限=100,分隔=5”
自动标出0,20,40,60,80,100这样的元件,因为想让用户设置趋势图的刻度范围,有个数字,直观一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趋势图上可以显示网格,然后自己在网格旁边填写响应的数值

楼主:
谢谢aligashiya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