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控件如何设置才能查询历史数据?

楼主(2013-12-04):
请问使用历史数据显示控件 为什么总是只能显示当天的测试数据,我使用了多个历史数据显示控件,在历史控制寄存器 那里 都选用LW0吗?
另外:在项目选单元件的监看地址,也都选用LW0?
请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资料取样中数据保留设置的是7天。

网友:
历史数据显示元件的控制地址可以自己分配。这个地址就是用来设置去查看以前的时间的。可以用项目选单里面的监看地址配合起来使用。

楼主:
回复
我这样的设置有问题吗?总是只能查看到当天的数据
3# wein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