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输入元件选用读取/写入不同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数值输入元件选用读取/写入不同地址时,离线模拟时输入的数字自动为零,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如图:

网友:
这个数据中读取的值是LW0的值,所以LW0为多少,这个就显示多少。

网友:
这个是这样的。你写进了S7_200的VD0读的是LW0.就算你写入在多它也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通过触摸屏要向PLC的VD0写数据,而且数据要保存在触摸屏的RW寄存器里,我又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触摸屏又没有断电,LW里的数据应该不会丢失,为什么写再多的数都是零呢?还望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直接做一个RW地址的数值输入元件,然后结合资料传输或者是宏指令,将写入数据传送给VD0!

网友:
你想想你LW是HMI地址而VD0是PLC地址。你写入了PLC的VD0地址里, 想从HMI的地址里读出来怎么行啊!你HMI的LW0没有写入过数据他怎么会不是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阿东哥的解释。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