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楼主(2013-12-05):
目前使用TK8070I,PLC类型选择MODBUS RTU   串口类型RS485 2W
分别单独试了6X  8#137 与 4X  8#137均无法与一个数码显示管通讯上,触摸屏报PLC no response

串口调试软件发:08 06 00 88 35 27 5E 33,数码管能够正常显示设定的数据
08是站号
06是功能代码
0088是数码管的寄存器地址
3527是数据
5E33是CRC效验码

现在想通过USB-232/485转换器
将电脑与触摸屏单独链接起来做测试
看看触摸屏这边发送的MODBUS RTU指令格式是否有错误
但不知道如何实现因为触摸屏一上电就会报PLC no Response!

特急

网友:
如果写的功能码是06的话,地址就用6X就好了,首先确定触摸屏中的通讯参数和你设备中的通讯参数一致,然后确定通讯线的接法,触摸屏的1接负,2接正。如果能够通过电脑上的触摸屏程序与你的设备进行在线模拟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