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odbus rtu与台达变频器地址加1??

楼主(2013-12-05):
威纶通modbus rtu与台达变频器地址加1??
输出频率是2103H,而屏里为什么是8452?转成2104H了?为什么要加1??是所有地址都要加1吗?连其他牌子的变频器要加1吗?这个在哪里看??
如果PLC要控制频率是不是直接可以传送数据指定地址如1#8192,2#8192,3#8192..因为没有实物,我用离线模式试时分别传不同的数据到1#8192,2#8192,3#8192.。结果它全部一样了,就是1#8192=2#8192=3#8192。只要传一个数到任何一个地址,三个同时变了,不知是不是离线模式的原因??
我是用屏里的“触发式资料传送”将PLC里D0 传到1#8192,D2传到2#8192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需不需要做地址偏移就看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从0 开始还是从1开始。因为触摸屏的MODBUS地址从1开始排列,变频器的寄存器如果是从1开始排列就不用+1,如果变频器寄存器从0开始,就要+1.

离线模拟是不区分站号的。下载到触摸屏中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