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PLC写数据的求助

楼主(2013-12-06):
我向200PLC的VD0写一个数据,数据要保存在触摸屏,可不可以不用配方功能?可不可以用数字输入元件然后选择读取/写入不同寄存器?

网友:
不可以,从VD寄存器到触摸屏中的RW地址一定要用资料传输元件。

楼主:
谢谢版主。LW也是吗?那读取/写入不同寄存器只能是触摸屏的寄存器吗?

网友:
可以是PLC寄存器。数值输入元件的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是没有关联的。
元件显示的数据是读取读取地址的值。在你写入数据的时候数据是写入到写入地址里面的。2者没有关联。

楼主:
多谢版主细心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