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如何用PLC的寄存器的数字改变触摸屏的基本画面

楼主(2013-12-06):
请教版主如何用PLC的寄存器的数字改变触摸屏的基本画面?例如VW0里的数字为0,就显示窗口10,为1就显示窗口11。

楼主:
到PLC控制中设定好切换窗口的寄存器。
判断符合条件的时候就往寄存器中写入对应的窗口编号就能切换画面。
请问这两步如何实现?
既不能设定跳转的目标画面,又不能设定寄存器里的数值?

网友:
跳转到哪个画面是根据你寄存器的值决定的。
往触发地址里面写入10,就表示跳转到10号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