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PLC控制画面切换和功能键控制画面切换是否会发生矛盾?

楼主(2013-12-07):
比如我有10,11,12,13,14五个画面,只要求切换到12,13两个画面必须要受PLC控制,其他三个画面可以任意切换,不知道我用了PLC控制画面切换还能不能用功能键控制画面切换?或者两种可以组和来达到我的要求?请教版主。

网友:
这个不会冲突的,PLC控制页面切换,你给寄存器赋值多少就跳到相应的页面,其他功能键的使用不会受到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功能键也控制画面切换,和PLC控制画面切换是否有矛盾?也就是说用了PLC控制画面切换还能不能用功能键控制画面切换?

网友:
不会矛盾   两者都可以切换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