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12-08):
能不能把CAD画的图插入到画面中?谢谢!

网友:
不能直接插入这种图片,要转换成EB8000所能识别的图片格式  jpg gif bmp等格式的图片  然后在软件中   图库--图片--调用图片库  在里面新增图库,再新增图片将你转换好的图片导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