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给看看历史数据显示控件设置对否?

楼主(2013-12-08):
兄弟们,帮看看我的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属性设置有啥问题呢?总是只能查看当天的检测记录:
历史数据显示控件设置:
项目选单元件属性设置:

网友:
这个历史数据就是按天查询的,在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一个日期然后进行查询。

楼主:
关键是我这个下拉菜单中 只有今天的日期,再也没有其他日期可选择..

网友:
如果你只产生了今天的数据,就只有今天的,你可以改变一下触摸屏的日期再采样,看看有没有多一天的时间记录。

楼主:
触摸屏的时间是正确的,我已连续让他采集了3天数据。每天都只能看到当天的数据记录,在下拉菜单中没有昨天、前天的日期可选择。就是想问问,我上面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设置没什么问题,能不能把程序上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