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OB文件的格式

楼主(2013-12-08):
如题   XOB文件我不知道怎么成这样了,不要紧吧

网友:
这个是系统自动备份产生的文件,可以在  选项--偏好设置-存盘前先产生工程档的备份  进行设置,xob文件可以先进行反编译之后产生mtp文件之后再打开,工具--反编译  将xob文件反编译成mtp文件。

楼主:
谢谢你,mtp文件 麻烦你发个图片看看

楼主:
怎样设置,您能说得具体的吗。 谢谢

网友:
从一开始新建一个文件开始编程的时候,这个可以编辑的文件就是mtp文件,当你点击  工具--编译 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 xob 文件,这个xob文件是不能直接进行编辑的,下载到触摸屏的文件也就是这个xob文件,当我们从一个触摸屏上传文件到电脑的时候,在电脑上会出现一个xob文件,这个文件要先通过软件中  工具--反编译 将xob文件导入进入,然后点击反编译,就会在相同的目录下面产生一个mtp文件,这个时候就可以来打开这个mtp文件了。

楼主:
谢谢您了,我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