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K6070IP与普乐特空压机控制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08):
小弟现在在做空压机的变频改造,现在需要与空压机控制器通信,控制器是普乐特的,通过modbus RTU通信。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站号等都设置正确。用电脑看屏发的命令也是正确的,连线也是正确的,就是通信不上,屏上无显示。

网友:
主要地址使用问题,如果寄存器写的功能码是06的话,就选择6X地址类型,如果寄存器写的功能码是10(十进制为16)的话,就选择4X地址类型,地址是使用十进制地址,如果普乐特是十六进制的地址,先转换成十进制再加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普乐特只有 06 03 两个功能码,我分别用的6X和4X,地址是十六进制,我也是转换为10进制再加1了的,比如对9号寄存器,我用的是4X地址10,不过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是06功能码的话那么就使用6X地址,可以再次确认一下触摸屏程序中的参数和控制器中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接口类型如果是RS232的话,触摸屏针脚9接收,6发送,5GND,如果是RS485 2W的话,触摸屏针脚1负,2正,如果可以直接用电脑连接控制器的话,可以用EB8000软件进行在线模拟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这些都没问题,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您了。

网友:
有的时候下位机声称的标准MODBUS通讯协议根本就不是标准的,建议你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
如果你这个有厂家的详细的通讯说明书的话,可以使用自由协议通讯测试一下看看,选择Free Protocol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