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能否通过U盘存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12-08):
想问一下版主,MT6070IH能否可以做到把采集到的数据存放入U盘,谢谢

网友:
可以的  在资料取样中  可以选择存储位置  选择为U盘  即可直接将采集的数据存入U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相关教程呢,或者推荐些学习的资料,我还没接触过资料取样那部分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
可以下载视频教程和范例程序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资料都有,但关于U盘存储应该看哪部分呢,能再给点提示吗,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详细资料,建立资料取样之后选择存储位置就可以了,如果带两个U盘接口的话,先插入的U盘为U盘1,后插入的U盘为U盘2。 选在存储在U盘之后,资料取样就会按每天会在U盘中产生一个.dtl的文件,这种文件放到电脑上之后,如果电脑有安装EasyBuilder8000的话,直接双击.dtl文件就会产生EXCEL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天数来存储?能否用位状态来控制存储,能否存储多个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
资料取样的采样方式可以选择为位触发,可以采样连续的多个寄存器的数据。这些介绍在EB8000使用手册上都有的,仔细看看关于资料取样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版主,我看了几个触摸屏与单片机的Modbus通信的程序,有个地方不懂。有个程序里面说到触摸屏在没有操作时会不停地发        01  01  00  00  00  10  3D  C6  (位读取)与01  03  00  00  00  08  44  0C  (字读取)这些查询信息。此时,如果不给屏发送相应返回值的话,屏就会提示“PLC no response”。我看了宏指令那里没有发送,为什么触摸屏会自动周期地发送,关于“PLC no response”的提示又是怎么判断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