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三菱PLC做穿透通讯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线

楼主(2013-12-09):
各位老师你们使用什么样的数据线,谢谢

网友:
TK6070IP触摸屏是两组串口集成在一起的,9针串口12345针脚用来与三菱PLC进行RS485 4W通讯,9(接收) 6(发送) 5(GND) 用来与电脑串口通讯,分别接到PC端的 3 2 5

楼主:
哪里有卖的

楼主:
这一种数据线哪里有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