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13-12-10):
我想问下  我现在有一个电流表,一个温控仪(以上两个均支持485通信,但通信格式不一样)还有一个FX3U PLC(通过485BD/232BD,总之不通过422口), 就以上三个设备如果要与威纶触摸屏MT6070I(3个com),要怎么操作和设置,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
电流表可以选择COM1口RS4852W 触摸屏接线方式为1负 2正,分别对应电流表的负和正;温控仪选择COM3口RS485 2W,触摸屏接线方式为6负9正,分别对应温控仪的负和正;PLC可以增加一个232BD模块连接触摸屏的COM2口的RS232,触摸屏接线方式为 4发送 6接收 5GND 分别连接BD模块的 接收 发送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