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输入元件输入数值后自动清零

楼主(2013-12-10):
请教:
威纶通TK8070iH,数值输入元件,在离线模拟时,点击元件,弹出数字键盘,点击需要输入的数字,点ENT,数据输入元件框中的内容显示为通过键盘输入的值;
将程序下装到触摸屏中,与西门子S7-300PLC通过网线相连,点击元件,弹出数字键盘,点击需要输入的数字,点ENT,数据输入元件框中的内容显示输入数值后马上瞬间变为0.
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这个寄存器地址在PLC中其他地方有使用到,发生了冲突导致的。可以清空PLC程序,然后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