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开机引导画面

楼主(2013-12-11):
小弟想咨询一下,我使用TK6070I的,想在开机时就进入我设定的引导画面,不是开机画面,不知道怎么弄,还是想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各位大哥,版主能不能告诉一下,不慎感激啊!

网友:
到系统参数设置的一般属性里面可以设置开机显示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