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值比较结果的结果始终不为0

楼主(2013-12-12):
我做了一个数值比较的宏指令,如果右边的数大于左 边的数,右边的数就为0.但是我的结果是右边的数始终为61,不知道我的错误在哪里?请大家帮我看看。我将E8000从开后再试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我又做了一个,还多了与PLC的VW0比较,结果还是61,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郁闷。

楼主:
我以前做了个要与PLC的VW进行数值比较的,宏指令与上面有四个变量的那个宏指令是一样的,结果就是始终为0,我也不清楚问题在哪里?

楼主:
等待版主指点。

楼主:
各路大神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你的宏指令就不对。
short a,b,c=0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2, 1)

if a>b then
SetData(c,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2014-10-07):
应该是d=0吧

网友(2015-01-11):
d==c这样对吗?

楼主(2015-05-17):
现在来看以前的问题好幼稚,==是比较,=是赋值。当时我连这个也没有搞清楚,哎!不过现在值得肯定的是,还是有一点进步。努力。

网友(2015-08-29):
正解
short a,b
short c=0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1, 1)
if a<b then
SetData(c, "Local HMI", LW, 1,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