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人机界面更改设备IP

楼主(2013-12-13):
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新增了一个设备(Free Protocol , 以太网),并设置IP及端口。

请问如何在人机界面中更改此IP及端口。

网友A:
系统寄存器中有对应的寄存器去修改这些数值。
例如你的设备在设备列表里面是PLC4,就使用下面的系统寄存器。

网友(2024-01-18):
引用 网友A:
系统寄存器中有对应的寄存器去修改这些数值。
例如你的设备在设备列表里面是PLC4,就使用下面的系统寄存器 ...

修改之后需要断电重启吗

网友A:
修改之后需要断电重启吗

           您好,修改之后,不需要断电重启,启用内部位LB10070,作用说明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修改之后,不需要断电重启,启用内部位LB10070,作用说明如图。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