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通讯格式

楼主(2013-12-14):
3X表示多少个位

网友:
EB8000软件中MODBUS协议的设备类型为0x、1x、3x、4x、5x、6x,还有3x_bit,4x_bit,6x_bit,0x_multi_coils等,下面分别说明这些设备类型在MODBUS协议中支持哪些功能码。
0x:是一个可读可写的设备类型,相当于操作PLC的输出点。该设备类型读取位状态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是01H,写位状态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是05H。写多个寄存器时发出的功能码是0fH。
1x:是一个只读的设备类型,相当于读取PLC的输入点。读取位状态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为02H。
3x:是一个只读的设备类型,相当于读取PLC的模拟量。读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是04H。
4x:是一个可读可写的设备类型,相当于操作PLC的数据寄存器。当读取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是03H,当写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时10H,可写多个寄存器的数据。(写功能码为10H)
5x:该设备类型与4x的设备类型属性是一样的。即发出读写的功能码完全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当为双字时,例如32_bit unsigned格式的数据,使用5x和4x两种设备类型分别读取数据时,高字和低
字的位置是颠倒的。例如,使用4x设备类型读到的数据是0x12345678,那么使用5x设备类型读到的数据是0x56781234。
6x:是一个可读可写的设备类型,读取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也是03H,与4x不同之处在于写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时06H,即写单个寄存器的数据。(写功能码为06H)
3x_bit:该设备类型发出的功能码与3x设备类型完全一致,不同之处是,3x是读数据,而3x_bit是读数据中的某一个位的状态。
4x_bit:该设备类型发出的功能码与4x设备类型完全一致,不同之处是,4x是读数据,而4x_bit是读数据中的某一个位的状态。
6x_bit:该设备类型发出的功能码与6x设备类型完全一致,不同之处是,6x是读数据,而6x_bit是读数据中的某一个位的状态。
0x_multi_coils:该设备类型发出的功能码与0x设备类型完全一致,不同之处是,0x是读16整数倍位数的bit,而0x_multi_coils可读任意位数的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