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能否设置成有数据时才显示无数据显示时不出现0不

楼主(2013-12-14):
数值显示能否设置成有数据时才显示无数据显示时不出现0不

网友:
什么情况是无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譬如我按下一个切换元件后数值显示元件才显示我的数据 ,我再按下时,元件里的数据要消息,而不是留下一个“0”在那,还有显示元件没接收到下位机数据时不要显示“0”。

网友:
和下位机没有通讯上时元件都不会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下位机是一直通信的呢,譬如说,我从触摸屏发控制命令时,数值显示框不会显示“0”吧,但是我用Free Protocol时,显示框会一直有个“0”,我要的效果是数据没接收回来时不显示,回来时才把需要显示的值显示。

网友:
你用自由协议去接收数据,要显示的地方是触摸屏的本机地址,本机地址你没赋值,肯定显示的是0.如果需要隐藏元件可以用安全选项里面的生效/失效功能区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