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例程中的触摸屏与51单片机的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15):
例程里面说到触摸屏在没有操作时会不停地发        01  01  00  00  00  10  3D  C6  (位读取)与01  03  00  00  00  08  44  0C  (字读取)这些查询信息。是怎么发出的,在哪里可以设置。谢谢

网友:
数值显示元件和位状态指示灯去读取单片机的位状态和数据时发出的。
MODBUS协议读取数据时就是发这样格式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示灯元件自行查询?还是通过软件查询,譬如产我改变另外几个数值显示器,用其他的地址,应该怎么办,还有那个plc no response 应该在哪里,设置,单给我们看那个例程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去挖掘我们想在了解的那些知识,坛里那么多人在问Modbus的问题,你们是否考虑一下做一个详细一点的视频或者资料给我们看下,也会减少我们问想类似的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解释的只是格式我清楚 ,但我不清楚从设置他几乎一秒一次地这样发,发的内容怎么去改变,在哪里修改,还是换几个地址其他的就变了

网友:
以03功能码读取寄存器数据为例:换站号第一个字节就变了,不同的元件第二个字节也不一样,换地址就第三第四字节就变成了起始地址了,读取的寄存器个数不同第五第六字节就变了,后面是CRC校验。
网站上面有MODBUS功能测试码,有EB8000使用手册。

楼主:
是有EB8000手册,手册中哪个章节说到从触摸屏怎么把功能码发到下位机?你上面说的每个字节代表什么意思我也清楚 ,修改第几个字节我也知道,就不知道怎么修改,从下位机发到触摸屏还好,用串口,我可以修改发送的数组,但触摸屏里去哪里找到要发送的数组,这才是我要问的点。

楼主:
如果还是说不清楚我举个例子吧,我现在要从下位机去把LW0到LW2的数值读回来,并用显示元件显示,我知道要发的整个数组里面的各个值是什么,但我要怎么把这些功能码,高低位地址,数量给发到下位机,是用宏指令周期地发呢,还如何 ,为什么官网上51那个例程没有用到宏指令?

网友:
你无非就是更改功能码和地址。功能码就是使用不同的元件,位元件或字元件,然后选择不同的地址类型。
                                          地址直接在元件上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触摸屏就会周期地发包括功能码与地址在内的那个数组?接口怎么知道我需要把数据读回到哪个显示元件。

网友(2014-03-04):
顶楼主,这个屏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手册里面想要的东西完全没有,毫无头绪。

网友(2014-10-06):
我也想知道,触摸屏是不是周期的发送?要不我的单片机状态改变了,触摸屏都没有反应?这个周期有多长?是多少时间发送一次?时间是不是可以调节?对实时性要求高的数据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5-02-04):
主机设定所有从机的参数,一个通道通信时间为0.5ms*16=8ms
发送        0        1        2        3        4~6        7~9        10~12        13~15        16~17        18
功能        帧同步头        帧字节数        功能码        模式        设定参数        上限        下限        启动电压        补偿        校验
数值        254        19        130                                                        NUM

接收                1        2~4        5~7        8
功能                帧同步头        电压值        电流        校验
数值                254                        NUM

        读取从机通道状态命令,一个通道通信时间为0.5ms*12=6ms
发送        0        1        2        3        4        5~7        8
功能        帧同步头        帧字节数        功能码        温度        读取状态        保留        校验
数值        254        9        112        1        0        0        NUM

接收                1        2~4        5~7        8
功能                帧同步头        电压值        电流        校验
数值                254                        NUM

        负载关闭命令,一个通道通信时间为0.5ms*4=2ms
发送        0        1        2        3        4~7        8
功能        帧同步头        帧字节数        功能码        温度        保留        校验
数值        254        9        140        1        0        NUM

接收                1        2~4        5~7        8
功能                帧同步头        电压值        电流        校验
数值                254                        NUM

        负载内部调节命令
发送        0        1        2        3        4~7        8~11        12
功能        帧同步头        帧字节数        地址        功能码        端口号        数据        校验
数值        255        13        1~253        99        0~5        0~100        NUM        上位机版

发送        0        1        2        3        4        5~7        8        SPI版
功能        帧同步头        帧字节数        功能码        端口号        数据        保留        校验
数值        254        9        99        0~5        1000        0        NUM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程序用MODBUS通讯的 ,不是自由口通讯的,所以不需要宏指令,如果需要宏做通讯发送数据,下载“D29.自由口通信协议示例”去看。
此例子中 单片机只是modbus从站,HMI为主站而已,如果需要改变通讯时间,可以更改通讯延时和通讯超时。

网友(2015-07-27):
亲,我也在做这个,求不吝赐教呀,QQ:1297491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程序用MODBUS通讯的 ,不是自由口通讯的,所以不需要宏指令,如果需要宏做通讯发 ...

亲,请问,我要一个单片机控制多台触摸屏,该怎么做?

网友:
顶楼主,其实我明白,楼主的目的是想弄清楚:屏显示元件的组态和命令帧变化的对应关系和通信运行机制。这点对做单片机的或者自行开发PLC的人很重要,但可惜威纶技术指导的人是站在PLC设计生产出来后如何应用的角度来说的,两者根本没说到一块去。就像以不同的方式问某人身高,但他一直回答体重,很难沟通。HMI-MCU 基于modbus 通信的问题我也问过相关厂商,结果是无人能答。只能自己研究参考了。

网友:
哪里师父可以告诉我,屏幕和变频器通讯 目标地址 6X 后面地址是多少进制转换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