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at型数据的输入与显示问题

楼主(2013-12-15):
我分别设置了9个地址连续的数值数显示框(即LW0-LW9),输出设置为32bit float 型,为什么我在第二个框输入数值时第一个框的值也变了,同样第三个输入时第二个也变了,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32bit float 型是32位,要占用2个字。9个地址连续的数值数显示框不是LW0---LW9,而是LW0---LW18.
LW0,LW1是一个数字。LW2,LW3是一个数字.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