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TK6070IP如何和和泉FC4A-10R2的通信线如何制作?

楼主(2013-12-15):
维纶TK6070IP如何和和泉FC4A-10R2的通信线如何制作?按照PLC连接手册上做的线通信不上呢?

网友:
触摸屏COM1 RS232                       IDEC PLC
                9        ---------------------      3
                6        ---------------------      4
                5        ---------------------      7-6 (PLC端6,7短接)

楼主:
PLC端8针的口哪个是第一个脚呢?我看手册上第一个脚的定义也不一样呢,谢谢专家。

楼主:
谢谢专家,通信成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