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问题

楼主(2013-12-16):
请问版主,为什么型号为MT6070IH用过的屏不能用数据线下载新的画面进去,是不是那里设置咯就不能下咯,有什么方法可以下载,并且我已经恢复出厂值咯,还是不能下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恢复出厂值以后要重新设置屏幕的上传下载密码。在HMI右下角的系统设定列里面设置。

楼主:
那是什么密码进入系统里的。我输入6个1  进不去。

网友:
初始的就是6个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进不去是什么原因呢 ,我估摸着之前那个工程师把密码改咯 恢复出厂值也没用,是不是那里设置咯就不能在下载咯,还是USB接口坏咯,总而言之,我只要能把新画面覆盖以前的画面就好,要怎样弄,在此谢谢咯。

网友:
初始化以后所有密码都恢复了,6个1的初始密码是肯定可以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