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如何修改松下PLC中时间继电器数值?大侠请进!

楼主(2013-12-16):
这个问题的主要还是要改PLC的程序是吧?PLC的计时程序该怎么改呢?要用到SV和DT指令么?是不是触摸屏直接读取和写入SV6就行了呢??跪求指点!

网友:
把K8换成寄存器地址,然后去修改寄存器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