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TK6070iH with Delta PLC DVP-EH3 by RS485

楼主(2013-12-19):
Can I connect the HMI TK6070iH With Delta PLC DVB EH3 BY RS485
if I can, I need the connection method.

网友:
yes,you can,你打技术支持电话要,记得说中文啊,哈哈。

网友:
DVP EH3 or DVB EH3.

WEINVIEW HMI TK6070iH 可以和台达的DVP系列PLC 485通讯。

主要是在PLC程序中设置好485端口的通讯参数,和触摸屏程序中匹配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19-2013 12-37-41  12-19-2013 12-38-28  12-19-2013 12-42-22
    I adjust the settings of the screen and DVP PLC and I connect the wires as shown pictures attached, but did not connection and messege remained PLC no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