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讲固定数值设定后传送给下位机

楼主(2013-12-19):
我想做一个触发原件  读取值是个固定的值  然后传送给下位机   问题是这个固定值怎么设置呢 能有例程最好 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4-03-06):
楼主,请问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想在屏上通过按键设置值后,将这个值传给单片机,请问,怎样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正在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