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和基恩士KV-N系统PLC无法通信?

楼主(2013-12-19):
TK6070IP和基恩士KV-N系统PLC无法通信?  请问该触摸屏是否支持这款PLC

网友:
支持和这个型号的PLC通讯。
PLC类型选择KEYENCE KV-L20V/700/1000/3000/5000 Series
PLC程序中将通讯模式设置为上位链路模式。

注意通讯参数和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