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时钟!

楼主(2013-12-19):
HMI TK6100I  PLC 西门子222
因程序需要时钟控制,PLC疏忽了222没有时钟指令...
现做法是使用HMI的传送功能把"小时","分钟"分别传送到VB0,VB1,如传送18时,30分
在PLC设VW20为“小时+分钟”。
如何才能让VW20的内容为“1830”?
另:已下载程序至HMI,如何屏蔽触摸屏右下角的控制条?
谢谢!

网友:
在PLC用数据传送指令。在系统参数里设置可以屏蔽控制条。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