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通信灯正常闪烁,但是读不了PLC的数据

楼主(2013-12-20):
MT6070IH 与S7-200的PLC通信时,工作一会有时候会发现触摸屏无法读取或者写入PLC,但是通信灯是正常的闪烁的(是通信商快闪的那种),也没有弹出通信不上的对话框,这时触摸屏的界面之间也能切换,就是无法控制PLC,这是必须要拔掉通信线重新插或者断掉电源这两种方式才能使触摸屏恢复正常工作,运行的工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在办公室里测试的,没有什么干扰源的。

网友:
看看接地线是否正常,屏与PLC还有交直流电源的接地线是否同时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