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MT6070IH与三台三菱FX2N用485通讯”接线图及案例

楼主(2013-12-21):
想实现一台MT6070IH与三台三菱FX2N用485通讯,希望有接线图及案例朋友能发到我邮箱,谢谢!我邮箱地址963976460@qq.com

网友:
选择COM1口RS485 4W,通讯线接法为触摸屏端 1 2 3 4 5 分别对应到 PLC端 4 7 1 2 3

网友:
请问这样的可以用从站模式??

网友:
同时连接三台三菱FX系列PLC需要给PLC配置FX485BD通讯模块。

楼主:
是否可以给,三台三菱FX系列PLC需要给PLC配置FX485BD通讯模块的接线图,还有HMI端的示例程序呢?

楼主:
经过与客服沟通,终于整理和测试好了,放上来和大家分享下。有需要的下载为用啦。里面有HMI和PLC程序,接线图,还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