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死机.黑屏 求解.版主救命!!

楼主(2013-12-21):
前2天买了个型号 TK6070IP .开机前10分钟一直正常运行. 突然直接黑屏 没有响应 查看了下电源没有问题.个插口线也没有问题,
请教版主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电源确定是24V直流电源的话,无法启动触摸屏的话,要寄回厂家进行检修。